三星710 开机小时后黑屏 指示灯是绿色不变。

楼主(2010-08-13):
三星710 开机小时后黑屏 指示灯是绿色不变。关下在开闪下图接着黑。
电容没有鼓得,也没有件能看不正常。知有几个小电容 腿部有点点鼓。是不是电容的问题。还是高压的问题。现在高压板还没到货,没发试,还是别的件有热稳定问题。开始故障出的慢。用毛巾盖住半小时就出问题了。灯管也有可能坏吗。

网友:
全换了电容吧,都看见了还问

网友:
三星通病,高压板!100台坏三星98台高压板坏!

网友:
在任何机子上电容容量变小都会导致出现不同的故障现象。先更换电容试一下吧

网友:
你把高压包换了,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联想也是.基本都坏电源板跟高压板.

网友:
明显的看到电容腿鼓就先换电容吧

网友:
先换电容,不行的话那就是高压板或者灯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