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开关变压器次级输出脚短路??????

楼主(2010-08-13):
一打印机电源板,测变压器输入有300V。次级输出有三根脚,测量三脚间都短路。把变压器拆下来再测了下,输出端三根脚都是短路的。(电源板输出电压为24V和-5V)请问这三根线短路是不是变压器坏了,这三脚是不是一根输出24V,一根输出为-5V。还一根为地线。

还有交流电输入端后面有个方形电容和电感,是组成EMI电路的。请问这个电容怎么测量好坏,我拆下来,短接二脚后用二极管档测二脚间数值为1,反向测也为1。

还有一开关管。弄号为K3655,是N沟道场管。测量方法是不是和测场管方法一样

网友:
新手多到,新手区看看相关资料,这种问题属初级,你先躲磨练在来发帖

网友:
次级输出有三根脚,测量三脚间都短路是因为匝数少,并不代表坏,一个脚是公共端,一个脚输出5VSB,另一个脚是给PWM供电的。
容易坏的是初级。初级也就4-6欧左右.
高频变压器的测量是输入脉冲串。
电容测量怎么用二极管档?用电容档啊。

网友:
上面写错了,我测电容是用电阻档的,正反阻测都为1,可这个电容是好的。像这种电容应该 怎么测才准。还有K3655的开关管,是N沟道的场效管。我用数字表红笔接S。黑表接D。测得数值为482.黑笔不动。红笔移到G极,数字为550,黑笔不动。红笔再移到S极,数值也是482.怎么我按照论坛里的方法测的数值不一样啊 ,请问这个开关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容的话 用电阻档测试不短路就行  这个电容很少坏的 k3655还是拆下来测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