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2主板给CPU供电都是1.1V

楼主(2010-08-13):
这几天,不知是不是打雷的原因,收到好几张这种NF的主板,总的来说就是不跑码。一般都是C61主板或者是NF520的主板,给CPU供电都是1.1V,内存和桥的供电基本正常,内存时钟有些正常,有些不正常,PCI插槽时钟正常,PCIE时钟无。遇到这种情况,不可能都是电源芯片ISL6566损坏吧。我有一张正常的主板,是C51的主板,放了半月,今天点一下,CPU供电还是1.1V的供电,我都是无语了。申明电源内存CPU全换过了。求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这种板子把桥做下BGA基本上就OK了

网友:
怎么桥的问题会影响到CPU的供电,而且会影响电源芯片供电吗?一下子就接到不同品牌NF的主板,真的不敢相信都是桥惹的祸!!

网友:
我修过的NF主芯片的板,基本都是桥虚焊的问题,如果这种芯片的板,散热器上没有风扇,桥更是容易虚焊。

网友:
NF都是一个桥 桥有问题的多 但也有一部分是CPU问题的 用带灯测试仪看下

网友:
桥不正常,上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