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声卡没有

楼主(2010-08-13):
主板集成声卡 声音维修两例
这个两个主板是从同行那以50块钱首回来的,告诉我说是声卡没有声音,
反正便宜,我就都要了,当时只是要求点亮,别的也没有注意。心想也许
回来给前置插两个跳线就行了。可回来一试,不但没有声音,而且主板的声卡
接口都被暴力掰下来了。而且一个声卡发热,进系统发现不了声卡
一个是能认到驱动,声卡也不发热,但就是没有声音。当然我也插了跳线,也接过前置音频
总之都没有用。
这两个主板一片是杂牌的845G一片是杂牌的865G
845G集成的是RTC101A声卡
865G集成的是RTC653声卡
在基地查了资料后分别改用RTC202A跟RTC655代换
而且也都焊上了好的音频接口
心想应该可以了,可是还是没有声音。但现在是都不发热,都可以认到驱动了
于是又上网看资料,看到有关于共放IC啊,净振啊什么的。以前可从来没主要到声卡还要这个
而且有的需要,有的不需要。
而且有很多强调3。3v电压,跟5v电压的帖子。但都讲的都不详细。
搞到很晚也没有思路,更不可能修好了
今天下午有空就又拿来研究。再网上找了pdf,也看不怎么懂,于是就试试运气,把功放IC换下看看(就是声卡-旁边的三极管)。结果两块主板都修好了。
那个共放换好后,三个脚,一个是直接接电源的12V,中间的接地,两一个电压刚好是5v.没换之前那两个坏的,5v的这个脚都才1点几v的电压。
以后大家需要差不多的问题,也可以换下这个试试

网友:
那个是L7805来的吧!!!

网友:
以前也修到过这样的问题。。。。也是它坏了,,,换了就好了,,,,,多学习学习好呀、、

网友:
不是功放,是芯片工作电压产生的7805,为芯片25,38脚提供5V电压。

网友:
7805是个5V的三端稳压器吧,主要是为声卡芯片提供5V的供电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