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D黑盒5000+CPU 主板技嘉M52L-S3

楼主(2010-08-13):
AMD黑盒5000+CPU 主板技嘉M52L-S3 开机就47度左右 开杀毒和一些大的软件温度嗷嗷上 估计接近70就关机了 原装风扇 转速还可以 接触也好 就是温度高 有人遇到过么 是主板问题还是CPU问题还是风扇 还是。。。愁
cpu

网友:
我把风扇上点了些油,好了,LZ可以试下

网友:
有呀。我遇到的是4000+,也和你说的一样情况。我也不知道如何解决。烦呀

网友:
换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我的5000+开核CPU开机也47度,室温39度左右,正常应用不超50度,我是三热管立式散热器。
楼主把散热器下掉,重新涂抹散热膏看看,有时是传热问题。

网友:
我的开机是39度,用的散热是超频三红海标准版,温度的控制不错,开机玩游戏或做工作,散热器都感觉不到任何的温度。
主板是华擎785开核板,处理器是AMD5000开四核,超到2.79G。使用都正常

网友:
风扇不要加油,加油不久你就准备换风扇了。最好的办法是在机箱的背面加一个散热风扇。如果还觉不够好的话,在侧面板再加一个散热风扇就完全够 了。技嘉的主板,如NF系列的温度都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