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显卡人提问

楼主(2010-08-13):
显卡上电后有三声响。跑码00显示器没有反应。。是什么问题请教高手了
核心电压正常。显存电压正常。金手指上边线都正常。背板上边的小电容也打来。
还应该查那里

网友:
拿个PCI显卡带着进DOS用NVFLASH看看BIOS有无问题,测1117或78L05有无输出,看有无掉零件,看核心是否崩角。

网友:
量量晶振有没起振!

网友:
好的。。明天一定把他搞好

网友:
从刷了一下bios能亮了。。可是进不到系统里

网友:
不能进系统重装一下看,换个光盘,或者不装显卡驱动看能不能进

网友:
滴 滴 滴  BIOS资料坏或者GPU不良了

网友:
哦了。。。是我刷错bios了。。乐天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