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块笔记屏能不能修?

楼主(2010-08-13):
    一款联想G450笔记本,在一次不小心中摔了一下,就出现了如下的现象。请问:能不能修?
    另外,这款本还没有过保!能不能找联想做售后?

网友:
找售后,别说摔的,能保是运气,不能保也没办法

网友:
只要外面看不出来摔过的应该可以

网友:
修是能修,不过这个屏的修理比较麻烦,看你的图片,还有你所描述的情况,应该是屏驱动的问题,首先你先把屏线重新插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要重新压屏面板线了

网友:
是LED的屏吧

网友:
去试下再说吧

网友:
只要屏的铁框没变形没有漏液,一般维修站都能给换屏的

网友:
我已到联想的官网去报修了的,看明天官方怎么给我回答!
另外,我的本没有外伤,是和包一起摔下去的。

网友:
先拿去售后看一下保不保,不行回头自已拆开把屏线重插试一试!

网友:
没有外伤售后应该换;联想售后服务还可以

网友:
应该找专业修屏的人看一下,应该能修的。不知道机率是多少。

网友:
楼主绝对是重庆的,80%是北碚,50%是西南大学附近的,因为这个笔记本拿到我这里来过,我一看就是屏上的问题,那个人还给我说是突然出现的这个问题我就告诉他要是还有质保就不修了,拿去质保吧,看来这个人不厚道的。

网友:
看图觉的楼上的屏应该是挂了,外表看不出摔过的话,可以去客服试试。不管行不行,总得一试吧。屏是不会修,不敢多说,保不了,自己花钱换吧。

网友:
这个现象是屏的问题,个人觉得如果是屏线问题或者显卡问题的话不会还有一部分显示正常的。

网友:
先保修,不行在弄。这屏修好了也不是很稳定的。建议还是换个比较放心点

网友:
我的建议还是先去拿到售后,但是保的机率是秀小的,这个屏应该坏了,不太好修

网友:
不厚道的人多了去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遇到过来准备换键盘的,DV2000,有一个R键不好使,换了一个测试的好用。问题客户看到我们怎么拆了,他说拿回家,自己TAOBAO定一个键盘,长见识了。

网友(点评):
所以我修笔记本从来不让客户在旁边看着修的!

网友:
换屏吧,售后应该保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能这次弄错了,我是湖北的。

网友:
昨天联想售后打电话过来了的,让我把本本拿到售后去做维修。我准备这几天有空去联想售后看看~
联想的售后服务态度还蛮好的。

网友:
去售后换屏吧,一定行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猜楼主也是搞维修的吧,傍边的本子上显示的是三极管么?先替客户找联想售后,如果能给保最好,你可赚大了,不管怎样,客户都是要换屏的。

网友(点评):
呵呵,我把本本拿到售后去了

网友:
屏坏了 如果外壳没有大问题就直接找售后

网友:
检测费啊,你搞这些之前就要先报价的。不修就要检测费,当然这个检测费由你来定了。

网友:
4楼的说对了,屏的软排线短了,没有救了,直接换屏ok

网友:
没有物理损坏的话一般是可以的。

网友:
售后肯定是给换的

网友(点评):
昨天联想售后打电话来了的,说本本已经修好了。呵呵,不知道要不要钱呢?

网友:
昨天到联想的售后去了,把我的本本拿到了,没有收费。
他们的服务态度蛮好(注:我不是枪手,不要拍砖我),顺便告诉我,本本是二年保的。我如果没有购机发票,是按本本的出厂日期保。算好,这个本本在售后期内,是免费的哟!
再者,顺便跟大家说下:这个本本是我花500元收的。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哦

网友:
还遇到过来准备换键盘的,DV2000,有一个R键不好使,换了一个测试的好用。问题客户看到我们怎么拆 ...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让客户看着修,像你这样不换了,我就要检测费的了

网友:
去售后换屏吧

网友:
下回笔记本出问题就不一定是换键盘这么简单的啦

网友:
屏修好的机率只有30%还是换个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