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T8586柔和旋转风二合一拆焊台 热风枪 焊台带烙铁温度显示

楼主(2010-08-13):
这种2合一的风枪和电烙铁在笔记本维修中好用吗?准备买维修工具不知道分开买好还是单独买好?

网友:
我建议 分开买,    我更建议 你不要买 858  风枪,  功率太小,修手机合适,  分开买坏了好修,我有一套 组合的, 特点省地方,放在 副工作台上使用,  如果想 到位,全部都买,我上一套组合的,两个单独的 电焊台,一个 858D  一个 8205    一个 预热台,另外买个 大功率的 手持热风枪,  不做BGA  就不买  BGA返修台了, 水平高的话  手持热风枪 加预热台 可以搞定 有铅 显卡 和南桥,北桥 我没有成功过,    为什么配这么多呢, 由于功率不通,外加冬天夏天的室温也不太一样, 所以还上要用的不同功率的,  冬天室温如果低,858 无刷风枪 想吹个 大的 MOS 管都费劲, 如果你上 新手,  买个 组合的倒合适, 性价比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千万不要买这种的,这种是修手机用的,如果用来修主板,风枪根本吹不下来东西的

网友:
不要买这种了,我买了一个,很不好用,应该是风速不行吗,估计风机型的都这样了,买气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