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K431装系统死机蓝屏

楼主(2010-08-13):
清华同方K431装系统死机蓝屏  到进桌面的时候黑屏 过一下就蓝屏 各位有看到过这样的情况啊?

网友:
硬件兼容性不好,还有就是系统对本本不兼容,建议你换内存和一个笔记本的专用系统看看

网友:
不加载显卡驱动看看。如果不蓝不黑说明显卡问题。如果依旧,可以再试试换内存,做系统,查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换了 系统也换了  还有什么原因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和硬盘都换了  还一样的
    明天去看看显卡

网友:
呵呵~是通病,装的时候用正常安装版本的不要用克隆版的,装完后下载官方原版的显卡驱动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官方显卡驱动也一样啊  还是同样故障 不装显卡驱动就可以用 装了就不行了

网友:
搞好了  换了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