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的单板

楼主(2010-08-13):
945PM NB
82801DBM SB
PC87541 EC
SB 晶振起振 3V供电也正常
EC  晶振起振  3V供电也正常
开机键上没有电压
请同人指导

网友:
这个你都找到问题了。。。
开机键上没电压?为什么开机键上面会没电压呢?顺着这条线查下去不行吗?这个条件都不满足电脑怎么能开起来呢?

网友:
此板可能被人干过桥,不是南桥搞错了就是北桥搞错了,945是不配DBM的桥的。

网友:
从开机键查起。。。

网友:
哦,是GBM,打错了;我从料板上换了一个EC故障还是依旧,有3V 5V 开机键还是没有电压。

网友:
EC...请问的触发电压有没有?请问BIOS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