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接反

楼主(2010-08-13):
今天,一个不注意:把一台清华同方R17AN 的液晶屏上的驱动板上的5V和和地线接反,结果再也不能开机了。测量:两个MOS管正常,有两个二极管穿,更换后还是不能点亮。开关有3.3V的电压。老师们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分析一下会有什么会烧坏啊!

网友:
顺着供电一路找下去,看看连接供电的保险以及保险电阻有没有烧断的等

网友:
如果二极管,MOS管什么的都是好的话,主控坏的可能性就很大了,楼主要有心理准备

网友:
最好只是烧坏保险,不然就大条了。。

网友:
唉!对不起了,是主控去天堂享福了。换一块通用的板OK.      望大家引以为戒

网友:
电源接反一般都会烧主控板,我有一个U盘的就这样报废了,原因是主板USB接错线

网友:
还要在检查下电源管理IC,

网友:
是啊接好了还要再检查一下,OK了再上电。要不然就会搞得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