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一台HP540 修的我郁闷

楼主(2010-08-13):
HP 540 ,通电检测电流待机0.18 ,加电0.4 0.6 掉电! 明显是有短路,拆机检查,发觉南桥微热,网桥旁边有75欧电阻被烧糊的痕迹, CPU供电微热,有被人修过的痕迹!  故障基本判定为雷击,导致不开机!被维修过!

   先排除短路,更换南桥后短路排除,更换烧坏的电阻,上电——0.24 CPU供电没出来,检查ADP3208 的工作条件
发现第一脚的EN 信号对地阻抗只有30多,看图纸找到这个信号PWR_GOOD_3 U24发出的,拆掉U24后对地阻抗正常,换掉,还是没有CPU供电,于是更换3208CPU就供电出来了

修到这里,各路电压都已经出来了,但不跑代码,时钟也出来了,上电电流0.47,没跳变测量CPU复位 0V 以为南桥没换好,又换一个!还是不行
  连续换了2个南桥以后,发现还是没CPU 复位,感觉不对劲了,肯定是某处信号没出来,还要继续查线路!
\
先查PCI 复位 ,此图中的信号是PLT_RST# ,查到这个信号是南桥的AG24引脚发出,
心想会不会是后极负载拉低了复位? 难怪CPU位没出来,依次找到后极负载断开后发现还是不行,没有PCI 的复位肯定是不对的,按照时序,应该先有CPU供电芯片的PWRGD 才能有PCI复位 ,会不会是这里出问题了,测量ADP3208 的第二脚VR_PWRGD_CK505电压为2,1V左右,正常应该是3.3V ,测对地阻抗只有300多,对比好板700多查了一半!
嘿嘿,问题找到了,应该是这里不良导致的没有PCI复位,查图纸发现这个信号发给时钟的第56脚,
拆掉时钟芯片测量阻抗 800  跟好板差不多了,换掉,再上电,CPU复位也出来了,电流跳变很奇怪 ,机器还是没亮,CPU 爆烫,换CPU 测试 ,开机OK
到此维修结束!  小结: 修板子还是要按时序来,纯粹的经验主义会导致走弯路,吃一堑长一智,这个板子被人修过,CPU 也是坏的,不知道明天客户怎么回答!
不管赚不赚钱,这次算是又学一招 ,已经第二次遇见这种板子的时钟坏了,型号是ICS_ICS9LPRS355BGLFT可以用  ICS_ICS9LPRS365BGLFT代替!大家以后遇到了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思路清晰,难得

网友:
谢谢分享。弄这机一共用了多长时间

网友(点评):
修了 4 、5个小时,比较累的!

网友:
看楼主修本本感觉好简单,自己修的时候就一头雾水了。继续努力呀

网友:
这维修思路很重要啊,楼主说的这么清楚,不会是不边修边写的吧,要不然一步步说的这么清楚,呵呵,开个玩笑,不过楼的钻研精神非常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为什么没考虑北桥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IRST#都没有呢 查什么北桥啊。。呵呵

网友:
楼主我也下了个HP 6525S 540 541 独显图纸,怎么和你哪个图纸对不上呢

网友(点评):
我的图也是基地的,估计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
应该先有CPU供电芯片的PWRGD 才能有PCI复位 ,会不会是这里出问题了,测量ADP3208 的第二脚VR_PWRGD_CK505电压为2,1V左右,正常应该是3.3V ,测对地阻抗只有300多,对比好板700多查了一半!

嘿嘿,问题找到了,应该是这里不良导致的没有PCI复位,查图纸发现这个信号发给时钟的第56脚,

请问大哥:PWRGD是什么信号

网友(点评):
CPU供电发出的电源好信号

网友(点评):
终于找到比我还菜的了,要加油哦。

网友(点评):
等同于power good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这几天我们店也接了几能雷击的本子,也都是烧了很多地方,有台HP的IO和内存都短了,现在还有别的问题,真难搞,什么时候能达到楼主这水平啊。

网友:
测对地阻抗只有300多,对比好板700多查了一半!

如果没有对比板,这样的阻值我肯定是分析不出它偏低呀!

网友(点评):
是的,但是这个线路只有2个相连的 ,即使测不出也要拆了试试才行

网友:
“修到这里,各路电压都已经出来了,但不跑代码,时钟也出来了,上电电流0.47,没跳变测量CPU复位 0V 以为南桥没换好,又换一个!还是不行”
本本大哥,,,我发现一下不对劲的地方,,,按理说,,时钟要有VR_PWRGD_CK505才开始工作,,,怎么你的时钟没这个开启信号也有时钟的。。??

网友(点评):
这个开启信号被时钟拉低了 只有2.1V左右,正常是3.3V 所以开启信号是有的 所以时钟就出来了! 估计能这样理解

网友(点评):
楼主是用万用表量的时钟吧,电压有,但不一定有波形罢,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我有一台r61e的板子也是一样的,没弄好,明天查查!!!

网友:
楼主如果专研精神可嘉,碰到我这种2修板,一比较费时,二收不了高价,确实比较难搞。 楼主怎么不直接查下PM_PWROK信号呢?

网友:
我修的雷击就没你那样好运了
南 北桥 网卡 cpu全坏 郁闷啊 hdd还有坏道 屏还是LG的闪屏门

网友:
电源好信号不是给南桥的啊 那南桥怎么发复位啊 不要笑我菜鸟啊

网友:
执之以恒,厉害,四五个小时,三个南桥三四处电路,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

欠压阻值偏低的真的很麻烦……

网友:
楼主是不是工厂出来的啊,工厂级维修差不多都这样修的。一般一个班子能让人修上一两个小时还修不出来的就算难搞的板子了或铁板
俺很赞赏楼主的这个维修思路,但在外面很多时候是没有图纸和点位图,也没有对照的板子,所以外面修的板子其实没有工厂的难,但就维修的难度却远远高于工厂,工厂条件齐全,你可以拿同样的板子对照,有电路图,有点位图,判断BGA的准确率90%甚至更高,不是别的只是资料全好查而已。

网友:
如果没有板子对比 这个绝对直接报废掉....
不过高波你太有耐心了....

网友:
我手上这个机还没搞定。换了南桥。EC,网卡。TPS51120.
现在是不触发。

网友:
其实把,好多维修员机器来了,第一就想的是桥。 不行就换,

网友:
恩 思路很清晰  值得我们去学习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很少碰到时钟坏的啊  就是坏了 也很难查到哦

网友:
打雷的机器是不好修但看楼主好简单啊 思路很清晰哦

网友:
有这么爽???   实在~~~~~~~什么型号的本子?

网友:
楼主。我的HP541 和你的一样啊。开机电流跑0.23左右的时候掉电。(已修复)现在上U跑到0.8几然后不动了。上U假负载供电全来了。就复位没有高低高跳变(直接1V左右)。测3802 。2脚:VR_PWRGD_CK505 ,2.8V(不知道正常否)。本人新上手的。麻烦楼主帮忙分析下!

网友:
   精辟  、 波哥加油。。。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先供电在时钟后复位,楼主思路不错

网友:
请顺EN是什么信号啊,第一个信号我就看不明白了

网友:
先排除短路,更换南桥后短路排除,更换烧坏的电阻,上电——0.24 , 测CPU供电没出来,检查ADP3208 的工作条件

我是个新手——ADP3208为什么CPU供电没出来要查这个——这是个什么东西————大哥们别笑我-

网友:
3208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
先排除短路,更换南桥后短路排除,更换烧坏的电阻,上电——0.24 , 测CPU供电没出来,检查ADP3208 的工作条件
为什么CPU没有供电要查ADP3208——这是个什么东西————我是个新手——哪个大哥解释下——谢谢你们了

网友(点评):
为CPU电源管理IC,没CPU供电,当然要查它。。。

网友:
为什么说 电流待机0.18 ,加电0.4 到0.6 掉电! 明显是有短路,怎么判断是一定有短路呢,根据在哪里呢

网友:
回复 本本波 的帖子刚也找了个图看了下,发现此信号还从这边出来,如果对地短路,还增加了很多

可能性,如下图:

网友:
我也修了一个HP540了,进水机器,也是ADP3208的1脚没有PG信号,查图纸,慢慢找元件,解决问题。呵呵,,故障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没有写过维修报告,一般是修完后,慢慢回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问下版主,ADP3208的48  47  46脚,正常情况下电压应该为多少?谢谢!!

网友:
楼主太牛了,一台机,少说也有三个故障,都有耐心修好

网友(2010-09-18):
这个破本子,只要是雷击的CPU必坏,碰到过好几台,起码都是CPU坏掉了.

网友:
版主呀  我现在就有这台这样的机子  也是雷打的了 网卡有温度折了  待要在0。03 左右  不触发  EC 换过了  给点思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