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SL 问题

楼主(2010-08-13):
华硕F5SL 无3V-5V。这个芯片已经换了还是一样,我对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看不太懂,也没有这个机器的图纸。量此芯片的工作条件是,9脚 10脚 无电压。24脚:19V。16脚和30脚:4V。6脚:19V。大家看看我应该顺着那里找问题。
另外想问下,这个芯片的6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19V的电压,还有那个是线性5V 和基准电压2.5V?看半天不明白,看来还要多学看图纸。

网友:
6脚有,9,10没有只有两种情况,1是9,10所连的电阻开路,2是IC坏。当然这只是对这个图来说的,在实际的机器中,9,10的信号可能是别的地方来得,只需要追查9,10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是个内存供电芯片可又像系统供电芯片
反正第6脚是主供电,19V是适配器过来的。,
其他我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
哈哈 这个很简单嘛 这个6脚是觉得开关电源的模式的、9  10 脚使能信号。REF这个就要看这个芯片的PDF了

网友:
这是3 V -5V系统供电芯片。二楼说6脚是主供电那24脚是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电感阻值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机器的图我没有,只有这个PDF,你看看那个是REF 基准电压

网友:
上边那个是PDF图。

网友:
现在好像问题扩大了,那也没有动.PS51020烫手,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是不是芯片工作少VL 5V的原因.
现在这个芯片,只有6 24 脚是19V   19脚是.1.19V别的脚都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