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大的芯片应该拿什么工具拆

楼主(2010-08-13):
  前两天拆个笔记本EC芯片.面积比较大.用850不带风嘴吹半天吹下来.由于芯片较大.最后发现主板有点变形.

网友:
BGA返修台,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网友:
带小风嘴加点免洗助焊剂,循环吹四边就OK了

网友:
难道你拆芯片都用风枪,厉害啊!不过呢?像拆BGA封装的芯片还是用BGA机器来拆好些!

网友:
楼主是拆EC芯片,也就是I/O芯片不涉及BGA,这种一般850都可以搞定

网友:
只要受热均YUN 一般没什么问题。

网友:
是啊,850风枪是可以搞定的啊。先整体吹几周,不好吹的可以从一个角发展吹下来快多了。
楼主觉的不好吹是因为吹的少而已,换多了自然有自己的道理了

网友:
我先四周预热。再两边吹,用镊子稍微能挠起点,再四周吹

网友:
先拖一遍锡,然后用风枪四边吹 一下子就下来了

网友:
有的时候,引脚氧化造成熔点高,难拿下来。如楼上朋友所说,先大体拖上点锡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OK,谢大家了,说明一点.EC并不是BGA.还有是我也懂BGA的.本人机器是xxxxxx380.

网友:
吹EC都用BGA机器呀,用850就好了。

网友:
用风枪就可以了

网友:
兄弟用一般风枪吹就是了 。温度打好。用镊子取

网友:
用小头吹就是了,没那么复杂,不可能变形的

网友:
用风枪  包括 小的BGA   芯片   如网卡   现存   风枪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