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小心搞坏了一台机器

楼主(2010-08-13):
最近来了一台华硕F系列的机器,本来是不加电。我们老大修好后,发现高压板有问题。所以让我来改个高压板。
这个高压板的排线是被剪断过,然后又接上去的。六线的,两根供电,两根对地,一根背光一根调节。
我加电的时候没注意,短路了。因为他上面没有插头,直接是线。
我打开机器,裸板点还短,后来发现供电PS51020爆了,换了一个还是短,查了一路发现网卡芯片短了,拆下之后加电还是短,找了一路也找不到,后来发现离电源头不远处发烫,但是周围并无元器件,所以这个热是从别的地方传过来的,但是别的地方就是没发现问题,不会是PCB内部有短路吧。
问题搞大了,只好根客户说搞不好。
由于自己的粗心,一个单子搞没了。
虽然把客户机器搞坏了,没办法呀。
希望各位工作时注意,别步入我后尘呀。

网友:
没让你培,你该偷一下。。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 !不过比你惨 !我的是花屏弄得不开机了 客户要说法 倒霉

网友:
楼主陪了多少米呀

网友:
哈哈,机器哪来时是点不亮的,所以也没赔呀。但是这几天心理不舒服呀。
唉,总觉的不是味呀。

网友:
应该是你接线的时候电池或变压器没去掉,以前也有这样惨痛的教训,接高压时图方便电池没去,接好线不开机了,查线路南桥烧了

网友:
我相信楼主的的遭遇很多人都会经历过,只是严重与不严重而己。
维修时心静,专一是很重要的,我觉的更是一种值业道德。

网友:
我比你惨多了,一华硕主板拿来时是触摸没用,拆机一看线没接上,大喜,插上电,听到一声爆炸声,机器再也开不起来了,这机器是华硕12寸的机器,具体什么型号记不起来了,反正有一个接口和电源接口一模一样,大小也一样,我插反了,后面赔了一片板,九百多啊,怕历史重演,把另一个跟电源接口一样的孔用胶封死了

网友:
总结经验不要再犯错了

网友:
谁没失过手啊!
换灯管把屏搞裂了,
拆acer把无线开关搞断了,那开关太脆弱了
螺丝搞错了,不是A壳鼓就是C壳鼓

网友:
螺丝搞错了,不是A壳鼓就是C壳鼓,那个还好说,要是把能显示的弄的不来显。换屏的时候把破了,换灯管的时候把屏弄出线来或是弄破了,那个才叫惨呀。遇到好说的客户还好说,要是来了个痞子,那你就死定了。上次我们装个系统陪了一台机子呢。他说要一万啦,说是从台湾来的。还来了一帮人。没法。

网友:
我修了个显卡虚焊的机器,加焊后正常,结果上螺丝的时候把北桥上上了个小洞。。。。,不跑内存了就。。。

网友:
修板最重要的还是细心

网友:
10楼的,华塑的那个机子有一个是5伏输出的,在侧面,就算你插错了,也可以修啊,我修过两台是别人插错了,都是换北桥好的。

网友:
维修时还是要胆大心细呀!不然,弄坏板子的时候可是不好向客户交代啊!

网友:
慢慢就习惯了,胆大心细

网友:
原来好多兄弟都犯过这些呀!下次都注意了。

网友:
人为的 机子 和进水的 机子一样 难修

网友:
这种事做维修基本都碰到过.碰到一个长点记性.呵呵.细心啊.

网友:
是啊,不能见着有洞的地方就去插,一插就来事了。

网友:
我今天换一ACER的屏,扣B壳时没关机,结果锡纸接到高压板上了。不开机了。拆机发现系统供电小方块6236热。还没修好呢。

网友:
ISL 6236 好象挺爱坏

网友:
还是要细心呀

网友:
值得借鉴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