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 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08-13):
一台联想F30拿来时不开机,上可调电源无待机。拆至裸板,网卡被雷劈出一大洞,网络接口处两电阻烧毁。打阻值发现,3V,5V,VCCP输出大电感均对地短路,时钟供电的3VRUN电压处的电容也短路为零。烧了这么多东西,头都大了,修吧,花了一天时间慢慢排除,换了一堆东西,3,5V电源芯片MAX8734,EC PC87541,南桥,充电芯片MAX8724与网卡相关的电路原件(电源转换三极管两个,五脚IC)等等,终于不短路了,待机也有了,3V,5V输出正常,可开机还是没反应。电流从0.02上升至0.06。
第二天接着干了,经测,EC  87541晶振电压,一脚为1.2V另一脚夫0.01v,不正常。更换晶振,两脚电压分别为0。32和0。16,这就差不多了。可故障依旧。测87541供电全部正常。2脚与开关按键连接正常,开机有跳变。4脚输到南桥的DNBSWON#信号不正常,待机时应有3.3V,开机有高低高的跳变。但实测该脚只有0.6V左右,开机几乎没变化。测与之相连的二极管,正常,对地打阻值未发现有明显故障地方,疑是换的87541不良,再换一个新的,仍然这样,不明白了,南桥也是换新的了,打阻值也没发现问题。对照图纸对相关信号再查一遍,最后把疑点转向与EC相连的BIOS芯片上,待机时用手触摸,发现其有发热现象,因为该芯片在板的另一面故没及时发现。进一步对其检测发现一与EC相连的数据线,BIOS第32脚对地短路损坏。拔下该芯片待机电流就稳定在0.02了。由于没芯片更换只能暂时放一边了。
为验证是不是这个故障原因,特意找来一EC为PC87541芯片的好板,上电测量4脚电压,待机3。3V拆去BIOS芯片后再测4脚电压只有0。13V,按开机没反应。基本上验证了上述不开机故障是由BIOS芯片损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