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10温控有问题

楼主(2010-08-13):
这个机器开机正常,但用鲁大师查看温度一直是85度。从来没变过,用手放到CPU散热片上也感觉不到非常的烫,换了温控芯片也没有用。把CPU座下的一个小
三极管
(应该是热敏电阻吧)换了还不行,问题还是一样。后来又换了一个温控芯片还是不行。这个问题怎么查呀。
cpu
芯片

网友:
笔记本风扇正常吧

网友:
cwb109
的帖子
正常,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这个机器是客户从淘宝上买的。买了一批就这一台有问题。

网友:
关键这机器用起来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用的啊。没什么事的话温度高应该没事吧。
觉的还是灰多把排风口堵住了。

网友:
别让鲁大师给弄纠结了
只要实际温度不高
不死机不蓝屏就行了呀

网友:
是不是检测那个软件不行啊,你可以看看CPU与散热片之间有没有靠近啊。

网友:
本来就是这个环节。CPU-温控-EC-CPU

网友:
根本就不要相信鲁大师这个东东。还是实测吧

网友:
软件不一定可靠的,机器能正常使用就好

网友:
就想到是不是IO有问题,因为这个是BGA的芯片。应该不是软件的问题吧。

网友:
把风扇给改成长转的,刚修复一台,这破机器也差不多可以退休了,不要顾及风扇寿命

网友:
转载一个DELL 内部人发的看机器真实温度
按住Fn+Shift,再键入1,5,3,2,4
之后回看到numberlock指示灯闪动
然后 Fn+r 就会出现各模块的温度状况了
这个是在测试模式下的,退出时灯是一直闪的,屏幕花屏刷新一下就好,有时还会死机,所以慎用
这个模式本身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也不要强求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