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这样是短路吗?

楼主(2010-08-13):
最近很是郁闷,不知道为什么,连做了四片板子都出现这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也帮我解释一下是为什么?
这几天修了好几个机器明明是显卡可是就是做不好,有的朋友说是天气潮湿,是的最近我这里已经连着下了好几天的雨了。但是还是总感觉不太可能,以前的像这样的显卡都能做好,就是最近,下面说下这几个机器的情况
DELL V1400  白屏  外接花屏
DV2000   不用说大家都知道是显卡
DELL 1301 白屏。 也是显卡吧
而且都是965PM的芯片组

明明是显卡的问题但是我重新植株就是不行。(一般我都是拆下来重新植求,没有加焊的习惯)。重桂一遍一不行,再来一次,后来考虑到这几个机器的显卡芯片都是一样,就互换,还是不行。

后来量北桥的时候,DELL V1400 北桥上的电容有两个阻值是002。怎么北桥会坏了,怀疑还是显卡,我就把显卡又拆了,可是不加显卡量北桥还是一样的情况,
                          DV2000 北桥上有一个电容阻值002
                         DELL 1301  有一个电容阻值是002
量这几个芯片上那个阻值为002的电容都没有电压。这是为什么?
难道说是北桥全坏了吗?没有可能呀,大家说说,这是北桥坏了吗?965北桥这么不爱坏,这么不耐高温吗?这种情况正常吗?

补充下 后来我又把DELL V1400的北桥拆了下来。拆下来量北桥电容的阻值是15  。求教~~~!

网友(点评):
北桥没有坏,集成显卡的北桥没有短路, 独立显卡的北桥电容有短听基地工程师级别的人说是为个关闭集显!

网友:
楼主的北桥没问题啊,965本来就是有一组电容短的,是正常的。
做BGA觉的和下雨关系不大吧,还是没做好。可能中间哪一环节有了点小问题吧,
楼主用的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
965应该没有怎么低哦
十几二十欧应该才正常哦

要么找找个一样的北桥打一下同位置的那个电容对地电阻
要么找一下这个电容连接的供电点,然后烧一下这个供电点,摸摸北桥是否会发烫

网友:
965有三短 传说 !yes

网友:
楼主的北桥是正常的,965北桥有短的

网友:
请问LZ量北桥的时候是不是显卡在上面,还有你上CPU假负载打下AD线,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注意下 做桥设置的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郊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哥哥是那三短,这不是遇到了,我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们的温度是什么样的呢,可否给提供下参考

网友:
  楼主,你的北桥没有短路.正常的..你找料板对照下.是不是掉件了..

网友:
965北桥有一组组织确实很低,正常,好像还有两组,阻值在0.4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D:

    哦,那不应该啊,我家用的也是xxxxxx的,是三八零的。xxxxxx的设备还不错的

网友:
965北桥有一组确实很低,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q 我的是*****   三六零C

网友:
看看是你做桥温度,方法有什么不对的,还是附近的电容电阻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