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老主板装系统出错,请高手分析帮忙

楼主(2010-08-13):
一块老主板,是华硕的P4PE2-X ,478座子,原为不触发,应该是受潮,脏(油烟,灰尘),等原因造成,经过洗刷烘烤,I/O拆掉清洗重焊后已经可以触发(触发排针上只有1.9V,是否低一点?)跑码,但ghost系统很慢,大约要20分左右,ghost完安装过程老是出错,勉强装完,进桌面时提示这样那样的程序出错,忽略后,有时可正常到桌面,打开硬盘也正常,玩系统自带的蜘蛛牌也正常,不解也不甘心,测前端总线,内存总线,图形总线,PCI总线,LPC总线的对地值也都基本正常(除内存总线中有三根为350,其余的为372,此三根小了20多,是否正常?)是北桥问题?还是哪的问题呢,请高手帮忙分析~~
可以排除硬盘和内存的问题,在其他主板上安装速度又快也不会出错

网友:
此板,在网上查了一下,很多出现开机F1F2的问题,我这破板不例外,也才解决了F1F2的问题,华硕的这版~~~~~~我无语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也就用风枪吹吹,现还没有烤箱呢

网友:
刚又测了IDE接口信号线对地值,PIN32查资料是IO片选16,对地无穷大,不知道这正常不?是否会对硬盘数据读写有影响?
其余的信号对地值基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