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442PA液晶自动跳4:3和16:10问题?????

楼主(2010-08-13):
LG W2442PA液晶显示屏用了半个小时后就会自动跳变4:3和16:10, 按键板有个一键4:3切换功能键,我把那个键折走了,用不到半个小时,显示器有会自动切换4:3和16:10之间跳变,谁能帮帮我呀,
显示器

网友:
程序出错吧重新刷一个试试

网友:
凌寒
的帖子
请问你有没有LG W2442PA液晶显示屏MCU啊???

网友:
如果怀疑开关按键有问题的.我一般都是全换.有时候其它键也会有影响的.然后坍塌考虑刷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