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联想液晶显示器屏有大量的明线?

楼主(2010-08-14):
17寸联想液晶显示器屏有大量的明线?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先排除屏线的问题 那就是屏坏了有亮线了

网友:
大多都是屏跟屏板电路之间相连的软排线有滤焊的,你开机压着软排线试试看。

网友:
什么型号的?

网友:
显卡和内存都有关系,你逐一排查

网友:
屏线或者是屏行、列供电IC问题。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开机就有而且位置不变,有可能是屏和屏线的问题,可以按下屏边缘试试看,

网友:
屏拆下来单独测一下屏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觉的软排线问题,不过很难搞,我搞好了几次都很快返修了

网友:
17寸宽屏液晶,可视面积只有本来屏幕的10%到15%,屏幕有大量的明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