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500G硬盘显示开机LOGO就进不去(高手进)

楼主(2010-08-14):
希捷500G硬盘出现问题想把里面资料拷出来~我试过插在其它主机上面当从盘就显示开机主板的LOGO画面就进不去了 ~请各位高手指教该如何处理 !!!(资料要拷出来)

就是认不到硬盘 ~ 此硬盘没有跳线 ~我也是搞电脑的 基本常识我都知道也都试过了!望高手解答

网友:
你不会进了系统在接500G的硬盘?这么简单的东西都不会搞啊

网友:
热插拔就可以了

网友:
进系统后再接硬盘,然后从设备管理器里搜索识别硬件就可以

网友:
这样100%能认到吗?

网友:
如果像以上这几位说的那么简单就好了 ~ 热插拔试过了,都没办法认到硬盘!!!还有没有高手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
你有希捷指令线吗,进超级终端,F3 T>下进行11代通病修复就可以了,2楼,3楼的说法肯定行不通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什么东东啊 ,是不是那个COM线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所说的COM线。哈哈。。。

网友(2010-09-16):
回复 网友B:

    就是传说中的COM指令线

网友:
你说的不太清楚,首先看盘是否能加电,第二看是否能正常运转,第三,要看在平台上能否识别?三个问题过后才能研究下情况

网友:
我有个三星40G的硬盘  敲盘了  认不到可以搞定吗

网友:
找个同类型的硬盘换下板看看

网友:
11代的通病
BUSY

用指令解决,几分钟就搞定了

网友:
哈哈,14楼超版正解,

网友(2010-10-24):
硬盘能热插拨?先接上电源线,开机后再接数据线吗?

网友:
楼上有几位说的不错,应该是状态忙。

网友:
14楼大大   那个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小弟才疏学浅,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盘自检都没过,还瞎鼓捣什么,菜鸟一个

网友:
热插拔 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没有重要数据就没必要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