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VT800修复一例的窝火经历

楼主(2010-08-14):
技嘉K8VT800主板一块,socket754,北桥VIA K8T800,南桥VIA 8237R,i/o it8705F PCB版本2.0
是我车行财务用电脑的主板,以前老是开机不显,动动内存又好了
一次回车行检查建设情况的时候,财务说死活开不了机
在我死活弄内存、cpu、显卡无果后,只能举手投降
因为车行在佛山,而我的维修工具全部在广州,所以只好去佛山的电脑城找师傅搞
当时手头上连诊断卡都没有,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到了电脑城,先是找了张测试卡跑码,哈哈,码都不跑,师傅跟我说是不认cpu
那就换个U吧,一球样,换个店,这回跑码了,C1,停了,我一看是U,于是10块买了个sempron 2600
还是一样,无显,再去找张卡跑码,还是C1,晕了,原U上到别的主板上正常。看来和U是没关系,可能是U的供电之类有问题
这是我问维修师傅,帮我查查U的供电时钟之类的,结果这个小师傅白了我一眼,然后蔑视的说,根本就不是U
可能是师傅不太喜欢有个人在隔壁唧唧歪歪吧,于是我也不做声了,开了几次机,跑码固定在0D了
我以前观察过这块主板跑的码比较怪异,跑到26就不动了,但是能正常post,进了系统还是26,复位后还是26
除非断电后再开机才重新跑码(不知道754的都是这样还是芯片组还是这块板的问题)
0D应该是内存,回想起刚刚有关cpu的各种奇怪现象,觉得是不是内嵌在CPU内的内存控制器的问题呢?
因为U是好的,内存控制器没问题,所以觉得还是供电问题导致CPU内的内存控制器工作有问题(不知道这样的思路对不,请斑竹赐教)
而师傅就一个劲的无水酒精+牙刷+出尽吃奶的力气在猛刷老子的内存槽和内存,接下来猛摇内存,一副跟内存有仇的架势
眼看这师傅要把我的内存槽给废了,我忍不住得说,帮我查查CPU供电吧,这回好,师傅用更蔑视的眼神看了看我
说,跟CPU有个XX关系啊!不懂不要装X!!!
我一听就来气了,老子虽说不是专门搞维修的,但是我以前在读研的时候可是天天搞板子和芯片
流过几块片子,板子更是无数(我搞嵌入式开发的)
同学的好几个笔记本电脑主板和几个台式机主板都是老子操刀搞好的
当时还有搞电脑维修的高中同学来请教,在我不成熟的指导下修好为数不多的板子
你这个乳臭未干的所谓师傅(我怀疑还是学徒)竟敢跑到老子头上拉屎!
强忍火气,跟这屌人说算了,不修了,换板,要一样的
结果这哥们到仓库找半天,终于找来一款基本差不多,但南桥是8237的技嘉VT800过来(可能我的是pro版,他的是标准版吧)
报价160,天啊,也太贵了点吧,130他死活不干
老子也不想跟他磨了,车行还有一台北京现代伊兰特等着老子修呢,买了!(那个心痛)
装机走人。回广州后不禁折磨起这块板来了
不搞不行,他给老子的那块板不稳定,老蓝屏,修过供电,场管换过,可惜当时赶时间没看也没试,看能进系统就给钱了
先测CPU供电正常、时钟正常、PG正常,打内存控制线、地址线阻值正常,上内存,查内存供电,2.5V正常,Vref参考电压1.25V正常
查CLK1、CLK1#、CLK2、CLK2#、CLK2、CLK2#、CKE0、CKE0#都是2.3V左右,正常范围
这时注意到W83301控制的两个场管出来的2.5V线路温度高(PCB板上的覆铜的部分),觉得怪异了,取场管下来一量,好的
不会是W83301的问题吧,头有点大,停了一周,回去佛山看那块JS卖给我的板,同样问题,温度也是这么高
排除W83301,恼火了,什么都正常,怎么就是跑0D内存不过呢?
于是决定去电脑城买块k8vt800回来研究,跑遍整个石牌西路,终于在金桥找到唯一一块k8vt800,跟我的一模一样
测试过稳定正常后,85块成交(佛山那家真TM黑,标准版、修过的、不稳定的还160)
回家继续研究,重新对比测了cpu电压、时钟,正常。对比着打内存阻值、测时钟、电压,一切均正常。
没有断线、没有鼓包,怎么就怎么怪呢?这是,瞄了一眼BIOS,心想,不会是它吧。
说起来也怪,这块算是技嘉k8t800的顶级板,怎么不是dual bios呢,而且plcc32的bios是焊接上去的,座子都不用(太省了点吧)
手上没有plcc32转dip32的座子,想互换bios看看
虽说当年有用电烙铁修补R52主板上一根跟头发丝差不多细的时钟线的壮举,但是多年没搞,对自己焊接技术不自信,没敢换
只把怀疑坏的bios吹了下来
然后就有了我另外一篇贴子的事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9173-1-4.html
今天去换了转接座,带着万用表去的,当场测有没有断路、短路,搞了10几分钟,周围的人都笑我。。。
没问题,走人,结果发现我的bios芯片不见了,原来放在旧的转接座上了,给js一并拿走了,找他要,死活说没拿(7块的小便宜也贪)
算了,不跟女人一般见识。。。
买了3块sst39sf020a,plcc32的,怕搞坏,多备几个,嘿嘿
打道回府,上网下了个bios文件,烧录,ok
给主板上的焊盘上锡,涂上焊油,320度一顿乱吹,把bios一放,ok了
上电。。。这回连码都不跑了。。。
一看,bios不见了。。。
满地找,无果。郁闷,只好又烧了一块,再焊,上电,一样码都不跑,一测,n个虚焊。。。
动动bios,出来了。。。看看bios引脚,妈的全是氧化物,形成了钝化层,小李飞刀一顿刮,烙铁+松香补锡再吹
只见bios怎么都不和焊盘连接上,加温到350度,镊子一按,焊上了,但是附近的pci槽塑料都变色了。。。
冷却,万用表检查焊接情况,bios和i/o终于全部接通了,没有短路、没有虚焊,洗板水洗洗更健康。。。
上电,C1...0D...25...26,中间跑什么看不清,就看清这几个
看来有戏,接显示器,终于有显了,上鼠标、键盘、硬盘,装个系统跑了一下午都正常,就是不知道怎么一拔220V电源再接就自动开机
进bios电源管理看设置,正常,没有power failure自动开机,奇怪,印象中只有Intel原厂板用的smsc的i/o才会这样。
一看,cmos电池没有,上一个,终于正常了。至此,维修结束。一个bios故障折腾成这样,估计我也是第一人了。。。

网友:
版主,如果u内的内存控制器坏是挡u还是挡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基础不错,不过读研也应学点文,好些话不象是读过研的人说的!

网友:
看了半天 我没搞清楚为什么人家态度那么差,你还要在那买板?市场就他一家了?

网友:
楼主修的好累 我看的好累。还是思路不够清晰所致。

网友(点评):
确是有点哪个,感觉 看 长篇

网友:
哈哈 ,哥们,交个朋友,你的好奇心已经达到一个骨灰级的程度,钱钱已经够买一个AM2的板和U了

网友:
呵呵 为什么BIOS座子不用烙铁焊上了

网友:
我焊BIOS座子都是用老铁焊上去的  用风枪肯定会融化塑料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见笑了,我语文还是小学水平啊。。。
   高考作文60分才拿20分的人。。。

网友:
还好说,这块板今天又出问题了。。。
ghost一半不行了。。。
进系统蓝屏,有时开机到能源之星的时候就白屏,有时bios跑一半停了
反正什么都有,折腾半天,是那条金邦的DDR400 512M内存有问题,不稳定
换条金士泰512M,只认了256M
后来搞了条南亚,好了。。。

网友:
烧的油,都够买块板了。让别人赚点钱,不行吗? 档内存,写BIOS。这是常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佛山这地方还真只有他一家。。。

网友:
版主大人,如果u内的内存控制器坏是挡u还是挡内存?
请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是说文明的文,不是语文的文,不过看您名字就知道是豪爽的人。说实话,能修汽车电脑的人,我是佩服的,当然不包括只烧电焊拆螺丝的!

网友:
么有事。这都是经验 多好啊

网友:
写了很多!其实就一句话:不过内存是bios引起的!

网友(2010-09-18):
楼主。文章在缩减一点就不头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