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手上有华硕P4P800极板的朋友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0-08-14):
手上有一块P4P800SE,可能缺件了,请大家帮忙看一下ADP3180周边有没缺件,谢谢!

网友:
请兄弟帮忙看一下两个空电解中间的R608是多少

网友:
R608貌似就在左边那个空电解上面放着了吧

网友:
关键是焊糊了,看不清阻值

网友:
这个东西我看了一下,电阻在两电容之间放置,阻值在100欧姆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