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65P-S3次主板每次都是开机跑30就掉电

楼主(2010-08-14):
现在手上有一个技嘉的主板 每次开机跑C1 30  就掉点 不知道是那里问题 IO为8718 CXS 带GB的   有遇到过着样的问题的吗  怎么样解决的呢  请高手帮帮忙

网友:
你没插内存   插上内存试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与上拉电压正常不

网友:
都正常  插内存了 那能不插吗  还有别的思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测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正常不正常 如果正常 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