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阅读IBM机器点图

楼主(2010-08-14):
如IBM  T系列机子打开点图后,如果点开某IC的引脚,会展开它的连线,有时会出现几种彦色的连线,是不是不同彦色代表不同的电路板层,T系列机子的主板有几层PCB板.

网友:
红色的表示在板的上面走线,黄色表示在板层中走线!

网友:
绿色表示正面(就是你看到那一面)红色表示背面 黄色表示中间

网友:
糊涂了,在正面的绿色引脚按一下,该引脚娈为红色,有一些引脚还会有黄色的连线,黄色层可能是中间层,引脚变红色可能是为了区别其它引脚便于阅读.纳闷的是有时会出现兰色,橙色的引线.难道说IBM T42的主板只有三层PCB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