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120解密( 已经解决)

楼主(2010-08-14):
求教高手两个问题:
1、HP COMPAQ  NC6120开机提示 “ADMINISTRATOR PASSWORD---”,已经刷过BIOS,换过BIOS芯片,还是开机提示,上网查,都说刷BIOS可以解决,不知如何搞了?
2、HP 6531S的EC   KBC1091-NU,可否用6520S里的KBC1070代换?

烦请高手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太心急了

网友:
自己来回答吧,试刷过BIOS,换过BIOS,换过IO,均不能解决问题,后加焊南桥解决问题。

网友:
加焊南桥解密???加焊南桥解密??。。。
会不会是因为你要加焊所以把电池拿下来。。。所以解密了?

网友:
呵呵,相信我吧,CMOS电池早就拿下来了。

网友:
把记忆芯片 刷了

网友:
BIOS的设置程序是在南桥里面的

网友:
楼主是根据什么加焊的南桥呢?

网友:
我有料板  楼主需要的话给你

网友:
没道理啊 amd的南桥 不会出着问题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