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五脚,六脚线性元件的认识

楼主(2010-08-14):
请问主板上的五个脚,六个脚的元件的功能引脚是什么啊?碰到这些元件都不知道如何分析电路了,坏了也不知道如何代换

网友:
什么型号的芯片啊,根据型号查PDF啊

网友:
楼主说的只是封装形式,同样的封装可以是完全不同的电路,不能拿引脚数目来说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师可以举例说下主板上常见的五脚(好像小三级管那种),六脚的元件引脚功能吗?型号看不到或不清楚,太小啦。

网友:
不要说是五脚六脚了。就是三只脚的都有很多不同的类型,象双极型的NPN,PNP晶体管,各种场效应管,双二极管,三端稳压器等,型号就成万成万的了不胜枚举。至于五脚六脚封装的,那可是复杂多了,不是估计猜测的问题,至少本人没有这个能力,只有找相应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