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B华硕主板 不跑马,CPU假负载VTT电压1.2V 时钟一边有1.0V 别的一边没有电压,复位连

楼主(2010-08-14):
P5B华硕主板 不跑马,CPU假负载VTT电压1.2V 时钟一边有1.0V 别的一边没有电压,复位连同就没有电压了,  CPU内核电压0.44V  ,PG也是没有电压了.  内存打阻卡,1.8V有,3.3V有,时钟有电压0.75V正常.     PCI槽打阻卡:没有时钟电压,没有复位电压.北桥供电有1.85V电压正常,南桥供电有1.5V电压正常,主板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
P5B南桥虚焊的多

网友:
加焊了还是不行

网友:
没有核心电压是不是ADP3198问题?料板没有这个IC

网友:
P5b修了差不多有5000多块了,按照经验这块板,不是因为你时钟的问题,而是你CPU供电问题,先把CPU供电搞定了,再查那时钟吧,P5B是原版的话,时钟坏的很多,后来经过一韩国工程师改良后,把内存供电全由PPC供后,时钟损坏的机率就小了,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都不正常 那来的PG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