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00

楼主(2010-08-14):
请问论坛上 的此机独显的。开机不触发。怎么修的。

网友:
汗,,电压正不正常,,待机电压有没有,,开机脚电压,,多是的,自己慢慢查

网友:
一楼的问题提的太大了,什么东西都没说,这个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

网友:
你说的也具体点啊,太笼统了,没法说啊

网友(2010-09-21):
这样的帖子,叫人如何回答

网友(2010-10-21):
问得太不专业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都是I/O引起  你更换一个I/O试试  还有就是充放电芯片

网友:
不能回答?

网友:
先量有无3.3-5V没有的话,量充放电芯片8731的13脚ACAV_IN 信号没有3.3的话,换之就好。ACAV_IN 是3.3-5V的产生条件之一。
我修过一个,故障是无待机,按开机不加电。无3.3-5V。1400和1420的965图一样,论坛上有上电时序。

网友:
这个问题,太大了。基地的老师也要讲一周

网友:
问问题你学会吗?

网友:
你怎么对得起你的用户名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