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天逸F30A不认SATA硬盘(已换SB故障依旧) 已解决

楼主(2010-08-14):
今修到一台联想天逸F30A,不认SATA硬盘,测量SATA接口有3V,5V 供电,  4根data无穷大,认光驱不认硬盘,没办法,要换SB 了,SB 型号:intel 82801GBM,换了三个SB,终于有显了,可还是不认SATA硬盘。难道这款机有通病?会在哪?

网友:
严重怀疑南桥坏 至少我没遇到电容烤爆的 南桥坏不一定要短路

网友:
220u/2.5V, 可以参考以下网址,不过同意LS的,还是怀疑南桥
http://www.smd.ru/files/upload/1221/ru/capacitors.pdf

网友:
谢谢,SB 换好了,可还是不认SATA硬盘。。。郁闷。

网友:
先前是SB变形了。有一个角翘起来了。

网友:
  不认硬盘 南桥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之一 如果是sata的盘 只不过是几十分之一的原因而已

网友:
硬盘确定是好的吗?再仔细检查下周边有无掉件断线的。

网友:
现已经查出问题,原来是SATA接口问题,郁闷哈。害我换3个SB 。

网友:
晕哟,LZ,你先不检查接口部分吗?

网友:
晕s,做事不仔细的原因所造成的。

网友:
接口的问题  你怎么量出来的呀

网友:
SATA接口有4根data线,2进2出,通过4个电容耦合连接南桥(或直接连SB,没有此机的图,不确认),所以测量的话都是无穷大,这个我事先是量过的,另还有两组电压,3.3V和5V,电压正常。怀疑接口问题是因为SB都换了,只剩接口了,打下接口上的两个螺丝,居然可以拔出一半来,这才发现接口根本没焊好。

网友:
的确那四个电容的阻值不是很好测量的,无穷大 是可能的。

网友:
低级失误哦

网友:
以后学聪明点就好了

网友:
印象中修到过这机子,当时报的南桥故障,客户未修。

网友:
硬盘不认大家第一反应就是南桥问题   看来以后要先查清楚外围在动手

网友:
南桥,线路,接口,供电,电容都有可能

网友:
按先简后难的原刚呀.

网友:
接口一般不容易坏的

网友:
接口不易被发现,被遗忘的角落。

网友:
还是先简后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