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PE RT8800 DVD用表一量就掉电

楼主(2010-08-14):
V星845的板 时亮时不亮  不亮时无复位  但是CPU有供电 和时      CPU的供电采用的 RT8800   我现在疑问的是  为什么用表量5脚DVD脚 为什么会掉电   其经12V经一27K电阻与一3K电阻分压给RT8800 5脚   也没有与别的脚位相连  为什么用表一量DVD的电压就掉电  郁闷中。。。。DVD外接Q8已拆

网友:
来人帮帮忙解释解释下  谢谢啦

网友:
问题应该找到了  不过说是开机部分的问题 那就有些牵强了   DVD是12V过压检测端  应该用表量的过程中正当的保护了   现在想知道这个RT8800的  EN控制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接在DVD上

网友:
DVD,EN脚连的三极管不良

网友:
补充一下  Q8 刚才已经拆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