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 -W431U 插硬盘死机 求助

楼主(2010-08-14):
GA -W431U
到手时 不亮 拔了一根内存 好了
但是插上硬盘就死机 连BIOS都进不了 换别的硬盘也一样
求个维修思路 因为现在是能亮的 不敢乱下手
USB阻值正常
硬盘
iOS

网友:
量硬盘接口的电源和数据线阻值,不行的话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