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DR3显存代换问题

楼主(2010-08-14):
最近修了几块128M  128Bit  四个显存的显卡,一个颗粒应该是32M的,都是三星显存通病的那种,现在的问题是没有32M一个颗粒 的显存换了,就拆了一块四个显存256M 128BIT单颗粒是64M的换上。还是报错,不知道是不能代呢还是还要修改BIOS的什么,请前辈指点。谢谢。

网友:
把你的测试数据发上来,有可能是其它地方也有故障了

网友:
其他没问题的,已修好两块,修这快时没那显存了,就用64M的换,但全部报错。能说说原因吗?

网友:
用什么型号的显存代换的?如果不同需要刷BIOS的

网友:
是不同型号的显存,那要刷什么样的BIOS才行呢?刷成256M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