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方法检测灯管好坏呢。

楼主(2010-08-14):
我主要修打印机,液晶很少修了。大家一般用什么方法检测灯管好坏呢?
还有就是电源一体板,大家都用通用的是吗。。。。。。。
修液晶要哪些配件

网友:
你的主题不是问怎么测灯管吗   你到底要问什么  说清楚行吗  测灯管你可以找个外接灯管测啊

网友:
外接通用高压板测试也行,一般常用的高压板、一体版、屏线、电容这些总要备一些。

网友:
外接灯管测试仪

网友:
怎么你们都那么麻烦???
   用USB线接上一个单口高压条。OK~~~!!试灯管的时候随便找个USB插下就OK

网友:
哪怎么接。没看过。大哥能发个图来吗。谢谢

网友:
用自己改装的高压测呗

网友:
老大 你修复印机不 扫描架上有个单灯的高压板 就行

网友:
淘宝买个GM2621配好线和屏线及开关,再买一个4灯小口高压条和双灯大口高压条,准备一个12V4A的适配器又可以点屏又可以测试灯管岂不快哉??

网友:
灯管测试仪就行

网友:
9楼说的不是很麻烦?就一个高压板一个电源就成...ON/OFF用一个2K的电阻直接连到12V.........

网友:
自己找个单口高压条做一个最经济使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忘了说用笔记本上有5V高压哈。

网友:
用单灯高压条点,能点亮就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