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00

楼主(2010-08-14):
我有台东芝M500的本子,插上电源后,电流表有值,0.03 ,0.01, 0.00然后就没反应了,各位师傅,这应该从那里查找问题,谢谢。

网友:
先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吧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没有过去呀,先查那吧,待机也没有,一块查吧

网友:
对了、东芝的本本呀,你看一下场效应管吧

网友:
电击的话,要用多大的电压来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多大电压就用多大电压

网友:
应该有短路  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