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MA69VM-S2不跑码

楼主(2010-08-14):
技嘉GA-MA69VM-S2不跑码
  上cpu测的电压:复位3.3v  pci 时钟1.8v  内存时钟0.02v   cpu供电1.1v  内存供电3.3v
内存核心供电1.8v
     上负载测的电压:复位3.3v  pci 时钟1.8v  vtt0.85v  vdd2.5v  pg1.75v  vldt-a 1.2v  vldt-b 0v  cpu复位1.75v   无时钟电压
    时钟芯片是ics951464,找不到pdf资料图。请高手指点。

网友:
如果北桥供电正常,那就加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
北桥加焊了,故障一样。

网友:
主板是连接诺基亚手机后死机,然后断电关机就开不了了。

网友:
先拖下时钟IC的引脚。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放个电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要上CPU后才会有的  GA的板先刷BIOS

网友:
放过电,焊过时钟引脚,都不行。就是没工具刷BIOS。没法修了。

网友:
上CPU内存时钟也才0.02V,太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