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用户在使用中出现屏有时半暗的情况

楼主(2010-08-14):
  康柏v3000用户在使用中出现屏有时半暗的情况,有可能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呀

网友:
  显卡吧 DV3000的通病

网友:
我也郁闷,跑跑3d吧

网友:
看看情况在做判断

网友:
通病显卡问题

网友:
V3000的集显的机器出现这样问题,那么是什么呢?

网友:
一般是显卡,别的先别试

网友:
也可能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一般就是显卡了

网友:
除了显卡,高压板也可能导致这个问题吧

网友:
换一下灯管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和灯管有关系吗? 灯管坏了最多就暗屏,能看见字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换灯管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