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维修液晶常用备件有哪些。

楼主(2010-08-14):
才开始维修液晶,接触的机型不多,请问下维修备件应该准备哪些,好在网上一次购买,本地很少有液晶元件卖。

网友:
我也想知道呢。。。。。。
等带

网友:
通用高压条.通用驱动板.通用电源板.联想电源板很多坏C5706的.点屏工具.400V大电容.很少坏.少配几个.    16V1500谬小电容多.25V少.差不多了.

网友:
灯管测试工具 通用高压条.通用驱动板.通用电源板 25v 1000uf电容(至少100个)一些废板子

网友:
数量要看维修量,我平时主要就这些。19宽灯管大量,22宽灯管少许,通用高压板大量,通用驱动板19宽5块,22宽3块,17正2块,12V5A电源改全套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没用过,听前辈说质量一般不过关。灯管测试必须有,常用的电源芯片,203D6,7575,1532,如果没有编程器,LG用的MCU8脚的也备2个,也就这么多了,再有就自己看着办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指点,通用驱动板用乐华还是鼎科通用驱动板 呢,乐华好像要写程序,鼎科的是真正免驱的吗?还有就是经常要用到编程器吗?一般用什么编程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