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GA780K电源板问题

楼主(2010-08-14):
客户刚拿来  明显看到电源板上LD7575ps爆了  直接换上  结果又爆了 后又查到 开关管F8E64击穿   另外LD7575PS 第八脚通过一个0偶电阻  另外一个看不清数字  (测不到阻值 是不是开路?)连接到了 330v大电容的一脚   另外开关管 有一脚连接的2个二极管 击穿了一个      光耦也换过了  连接开关管S极的 色环电阻也换掉了    请问 其他的还会有什么 坏的吗 ?

网友:
这故障不太好修,属于是大范围元件损坏,最好是直接更换电源板,要是想修的话,最好是那是把芯片供电电路上的元件全部一次性换掉,不要换一个试一下,刚换上的有可能就会坏

网友:
LD7575PS 供电脚 第八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