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发现去掉风扇的黄线会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0-08-14):
大家有没有发现去掉风扇的黄线会是什么情况

网友:
检测转速用的,拆了大概全速运行吧

网友:
看是那种机型,红线有没有5V,如果没有,断开后风扇不会常转

网友:
好像是转几秒钟就停了,以前试过

网友:
你自己拆了试试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有的机子  会烧掉风扇

网友:
这个根据风扇线的定义来决定结果。
象三星R25只有二根线。

网友:
也是一样可以控制转速度和开关。。。。

网友:
看风扇而定的,主要看供电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