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超级无敌865GV主板找不到内存上拉1.25V供电

楼主(2010-08-14):
一块超级无敌杂牌865GV主板(ZX-865GV-4)主板纸片上名称K凌峰主板 LF-865GEN 找不到内存上拉1.25V供电。这板的故障是不认内存,跑D4或D5,测量内存供电2.5V,1脚参考电压1.25都正常,测1.25V上拉电阻时,找不到排阻(#·%¥#¥……%真杂),从假负载上测1.4V,上内存测0.8V,找来找去就是不知这个内存VTT(汗,不知道是这个英文不)从哪来的

网友:
等了一分钟,图只出来一半,晕死。

网友:
内存插槽边 上没有排阻吗? 发张内在插槽那部分 的全图上来。

网友:
上个假负载查查,1 7脚都正常,上拉电压基本上算正常,按照经验来讲,也有例外,你可以暂时认为这个上拉是正常的嘛,
另外91  92 184都查过没?最重要的是时钟,还有AD线打过没,
BIOS刷过没?都是未知数

网友:
上个假负载查查,1 7脚都正常,上拉电压基本上算正常,按照经验来讲,也有例外,你可以暂时认为这个上拉是正 ...
引用 网友A:

内存总线电压,3.3V正常, SPD的3.3V也正常  ,北桥加焊过,AD线各脚基本一致。些板有时可以过内存,亮机,自带显卡花屏,用外置显卡显示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内存换过了吗?有时可以亮机,可以排除BIOS问题了,没事刮刮槽子。。。。    因为看到你说集显花屏,大多都是内存的问题。。。就是说当你不过内存的时候,测下内存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北桥旁边找一下看没有一对阻值一样的两个电阻。

网友:
内存座图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座用镊子刮过,用无水酒精洗过,BIOS没刷过,无编程器!

网友:
一般内存右边有上拉排阻。可能祢这块杂牌板没有上拉排阻的。

网友:
没上拉电阻也要有个上拉电压吧,要不内存怎么工作啊

网友:
哈哈。等待结果。。。呵呵,我现在也 遇到 一块   华硕的  775  座的 主板,,,,跟 LZ 的 跑马 情况 一样。。。呵呵,,,有 上拉  电阻,,,,供电 没 异常。。就是 跑 D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