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置显卡无法自动屏蔽!

楼主(2010-08-14):
一台清华同方品牌机,内置显卡正常,可是插上独立显卡就不显,显卡是正常的,请教高手如何检查,显卡就是原来机子上的,PCI-E接口。
显卡

网友:
换成PCI的显卡显示吗?

网友:
进COMS设置一下,或重刷一下BIOS度试试。

网友:
这个COMS很简单,根本就没有这个选项,以前是可以的,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
如果显卡你确定是好的,插在PCI-E上仍然不显
可以尝试,清洁PCIE插槽,查显卡供电是否正常,BIOS设置把集显关掉
如果以上操作后仍不行,那么恭喜你:NB出问题的,一般加下焊就可以了,当然也有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