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8-14):
一台海信TLM3201电视机被雷击了,故障不通电,电源板上整流器T1WB连接正极的电容有明显的烧毁,交流输入端保险也挂了,T1WB正负极测量正常,但正极与其中的交流输入一端短路,型状是长方形的,我是第一次修液晶电视的,不知道这个型号有什么可以待用的。
电源

网友:
直接换电源板吧。

网友:
直流与交流连接处不就是整流桥?

网友:
雷击的先查PWM 电源IC,一般此IC最易坏,然后确定整流桥、开关管、光耦的好坏,坏的要换好后再上电测试。

网友:
楼主都知道整流部分坏了可以换呀,中间两脚交流,有切开的是直流正级

网友:
桥堆坏了基本通用.因为都是整流二百二十伏的交流电压嘛. 换上去的时候把正负极对正确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