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的问题

楼主(2010-08-14):
接修一台联想F40A,故障现象是屏不显有开机声,轻车熟路了,独显笔记本长出的问题,一般是显卡虚焊了,拿下重做BGA,开机上电屏亮了。装好拷机,忙别的去了,过一会过来一瞧,靠,什么时候掉电了。再按开关上电,屏不显,电流在0.8安左右,晕了,是北桥还是显卡犯病呢,买个新显卡芯片换上,连亮都不亮。又把旧的焊上,开机又显了,干了会活回来一看,又掉电了。晕死,还能是北桥有问题吗,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是不是没有处理好散热的问题,北桥一般没问题,除非是你做显卡时弄到北桥了

网友:
应该该是 你换显卡是没做好  旧的用不住

网友:
我看应该是你显卡 没做好 ,你把那个新显卡  重置珠子 在做一下试试吧

网友:
新的换上还是不亮,旧的上了2遍,都能点亮,就是用了一会就掉电,再开机上电强行关机关不了,还是有别的问题,还能新桥质量不好吗

网友:
都有可能, 仔细排查。

网友:
f40是显卡板么?你看看是否是做连了?

网友:
动了什么就看什么吧,原来是显卡如果没动别的还是显卡

网友(2010-09-14):
谢谢大家,修好了,1.5V系统供电不好

网友:
补充一下,这台笔记本是联想F41A.

网友:
做显卡是不是影响到旁边的电路了。

网友:
还是重点看看显卡吧

网友:
我感觉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做显卡以般都不会弄到别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