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加热

楼主(2010-08-14):
请教下各位,本人新手,显存如何加热啊,无铅的,正反面对着的都是显存,还点了黑胶的。
再就是显存加热一般跳到什么火候啊?感谢

网友:
有人能回答吗,我想知道这个方法,因为我们那很多的网吧卡,很多的花屏

网友:
个个都很保守啊,哈哈哈

网友:
我都是风枪直接上的!一般显卡不用背热也可以轻松完成。难道是我的风枪功率强劲?!?!

网友:
问过很多人一般都是风枪直接杀!

网友:
预热台加风枪,双管齐下

网友:
我都没有修过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