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编程器编单片机AT89C52的问题

楼主(2010-08-14):
一客户送来一块AT89C52芯片,读取正常,保存时的文件才8K,买来新的芯片刷进去不能用(客户是用在纺织厂控制绕线速度的),听别人说这种芯片可能加密了,有高编过这种芯片吗?查资料说是51单片机上用得很多的一种芯片

网友:
加密了的话,即使读出来了也不是正确的,对吗?

网友:
读出来那个缓冲区全是00000050  FF FF FF FF FF FF FF FF-FF FF FF FF FF FF FF FF  ................

网友:
读出来全是FF 很明显加密了嘛

网友:
老大。现在的工控机哪有不加密的。不要异想天开了。

网友:
解密吧,51系列的很便宜的

网友:
AT89C52是较早出的单片机,比较容易破解的,要用专用的编程器把加密位清零就可以正确读出里面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