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K8M800-M3 L-V800E 系统蓝屏,已解决

楼主(2010-08-14):
刷过BIOS,换过内存,过流动条就蓝屏,发现DM分区出的开机前有蓝色方框,再用DM搞定,就可以了,。DM工具的ADMR
iOS

网友:
请把你处理蓝屏的 方法写出来, 光好了,难道就是用了DM 就好了???

网友:
DM 有选择a 再先D, M R 干什么的来着忘记了,可以到网上查查,可以的

网友:
清除mbr中的病毒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