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8718F-S 求助

楼主(2010-08-14):
一块精英945的板子客户拿来说不开机 。
我接手。
我量了量待机电压,有5V。

于是我就从开关开始跑线,跑到IT8718f-S的79脚。还是有5v。但是我就不知道接下来怎么跑南桥了 ,
不知道8718是多少脚通往南桥的 。
请各位高手给老弟说说。
下图为8718的引脚图

网友:
追线  追错了,  你追了 给触发排针提供电压的上拉电阻了,  真正触发排针到的8718的75脚,到南桥的两条线是  72,  73  脚   76 是到ATX 14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线跑错了
75脚接开关
72脚到南桥
71脚南桥到IO
76脚IO到绿线

网友:
71脚南桥到I/O是多少的电压啊。触发有无变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