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17的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0-08-14):
    冠捷17的液晶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5v,12v.3.3 v ,都正常,是不是高压条的问题哦,还是灯管的问题,测试灯管没有问题,新手请多多指教,怎样该高压条

网友:
40人看,没人回复,就说明一个问题。。。。。
先摘掉原高压部分的高压包,
12V,接地,开关,3条线,分别接到通用高压板上,
就这么简单。

网友:
谢谢,已经高好了,换了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呵呵 热心人还是多